联想S41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19):
联想S410开机电流0。27无独显 0.95V供电刷BIOS无果,EN信号无最后加焊CPUOK。

网友:
加焊CPU 有难度

网友:
这个CPU爱出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机器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有个一样的机器   我先刷BIOS看看   进水用了一个月坏了

网友:
CPU假焊非常少见

网友:
嗯,CPU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啊。CPU很少坏的啊

网友:
你怎 么会想 到加CPU,而不是显卡

网友(2019-05-05):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修到一个开机不通电的,,,加焊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