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有背光,有开机声

楼主(2016-05-19):
型号的Thinkpad X220T(旋转屏),开机黑屏有背光,外接显示器正常。
笔记本是自己的,故障发生过程:刚开始是闪屏(上下滚动的大黑条),然后旋转屏幕几回会正常,终于前两天旋转也不行了,现在就是一直黑屏有背光。自己估计主板问题。
求大神指导维修,跪谢

网友:
屏线断了吧

网友A:
屏线断了吧!!!

网友B:
先换个屏试下,然后在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C:
屏线问题............

网友D:
神机吧!有背光还黑屏

网友:
换笔记本吧

网友:
刚换了原装屏线,还是不行,哎

网友:
刚换了屏线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断了吧!!!

刚换了屏线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屏试下,然后在换屏线试一下

这个连接主板是软排线,怎么换屏,求指导。还有屏线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问题............

屏线也换了,还是不行。有没有主板插槽或者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神机吧!有背光还黑屏

灯管亮,但是屏是黑的

网友F:
有背光还黑屏?是暗屏吧?

网友:
有背光不是灰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灯管亮,但是屏是黑的

好吧,你赢了,我还没见过有背光还黑屏的,X220机器还可以这么牛。你先度娘一下,什么叫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背光还黑屏?是暗屏吧?

恩,暗屏,我不专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赢了,我还没见过有背光还黑屏的,X220机器还可以这么牛。你先度娘一下,什么叫背光?

恩,我真的不专业了,是暗屏,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查背光条件,供电、开启、亮度、地。此机注意LID信号。

网友:
我看晕了,是暗屏还是黑屏,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我真的不专业了,是暗屏,知道怎么弄吗?

你拿过来帮你弄好,这个不知道怎么说,你自己弄得话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了,你先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你先排除屏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