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掉电及不充电

楼主(2016-05-19):
这故障看起来比较难弄,其实不然。等我讲完你就明白了。
故障现象:插上外接电源(包括可调电源)开机不定时掉电,一般很快就掉,有时也会在显示以后等一会'啪"一声掉了,干净利落,可以继续开机。另外充电也有问题。充一会电会自动停止。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充电时候量了一下充电电感前端(也就是充电上管S极,发现电压只有8V左右上下跳动,而且上管有发热。断定充电电压不足(其实后来测量电感后端电压是12V左右),充电上下管都是AO4466,对换后现象一样,加焊充电芯片ISL6251A一样。
正准备采购芯片ISL6251A,发现摇晃电源线会造成无待机3V5V.逐段检查电源线(即电源插口到主板接口之间的线),锁定在电源插口根部。用夹子把此位置夹住,开机后再也不掉电了,充电也正常。
刀片划开插头处的热缩管,原来是焊点脱开了。

因为接触不好开机后不碰不动的情况下掉电,这情况真是少见,绕了一圈。
怎么处理就不说了吧,焊上就OK。

网友:
联想的这种插头的挺容易坏的  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种接头Y450 Y460 断的也很多

网友:
小毛病,大问题!

网友:
维修就是要心细

网友:
Y470还没有遇到过。450,560 倒是很多

网友:
这个容易转动,断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