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导一下 22W 荧光 台灯 维修!!

楼主(2016-05-19):
一开始灯光开始有点闪烁,后来用着用着突然保险丝就爆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已应可以看到在R4与D9有烧焦的痕迹,是否将其还置即可?还是有其他的原件需要更换?

另外研究一下一个题外话,电路板左边 C1 C2 C3 C4 以及 L1 空着,不知道原本应该是什么东西,是否偷工减料呢?

网友:
又是个游客

网友A:
这玩意220V小心得不偿失啊

网友B:
直接搞块板子换上去算了。。。这玩意不值钱而且还危险

网友:
而且  。。。这样连线路都看不到。神也修不好啊- -

网友C:
这个东西也好修,就是看你的电路基础了,从你问的问题来看你是个电子盲,建议你更换镇流器或者找专业人员。

网友D:
游客想动手修东西可以  但最起码的万用表烙铁都没有的话就别碰了  小心电流打到你

网友:
呵呵,虽然在基础的东西上不甚了解,但再复杂也没有电脑主板复杂吧!
所以也就问问看,是否有人有耐心讲解一下啦!

网友:
游客也都正常啦,如果是专业人员,还需要问这个嘛!是吧!!纯属个人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游客想动手修东西可以  但最起码的万用表烙铁都没有的话就别碰了  小心电流打到你

游客肯定是有兴趣而不是专业人员,也肯定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不过自己就这么胡搞瞎搞的,也修好两台壁挂空调。现在这个时代流行DIY,才会上论坛问问,要是专业人士,也就不需要来这儿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220V小心得不偿失啊

谢谢忠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也好修,就是看你的电路基础了,从你问的问题来看你是个电子盲,建议你更换镇流器或者找专业人员。

确实也是,我也就是纯属个人兴趣。如果真是那么急着用,买一个新的都比找人修便宜啦!

网友E:
支持楼主东东手,期待热心达人 。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东东手,期待热心达人 。出没

谢谢呀!论坛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交流的嘛,要是不懂的不问,不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块板子换上去算了。。。这玩意不值钱而且还危险

就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板子呀,不然也不用这么瞎折腾

网友F:
支持你,就是要有动手能力,什么都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你,就是要有动手能力,什么都搞一搞。

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