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

楼主(2016-05-19):
请问J7 FB内存供电有什么型号能代用的。主板板号G48G48L 11326-1M  大短。内存供电断路,拆掉后不断了。但是内存IC坏了。

网友:
大短就烦了,看内存还好不好

网友:
补充下。我看图纸上面写了RT8207M

网友:
最好原型号芯片安装测试

网友:
找不到代换原则不会改芯片的话最好还是原型号来换

网友:
这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吗

网友:
没有代换过   定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