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的很严重的机器,WIFI没有,开机键断线,音量键断线。摄像没有。

楼主(2016-05-19):
先把开机线直接飞过去,还好开机线外面有个小电阻,直接飞上OK。WIFI没有,先测一下供电吧,大概测了一下供电都正常,直接拆了WIFI模块,打了一下底脚阻值,发现14脚断线。直接飞一根,CPU反面有一根直接飞过来。接到外面的电容C5125_rf 上。飞完直接装上WIFI 有了。。。前摄像打开看一下没有,后摄像有。先换摄像头排除一下,果完不是摄像头的问题,维修的时候还是要先把简单的排除,显微镜下看一下座子有没有异常吧。发现问题,座子脚张的比较大,用镊子夹一夹装上试机,正常了。一般前摄像没有,后摄像有基本上都很好搞定。后摄像有基本前摄像不说一定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摄像比前摄像还要多1.2V 其它什么供电都相同的。后置还有一个对焦供电。如果座子没问题就打一下座子阻值一般能解决问题。接下来看一下音量排线。这个有点烦了。通CPU和主电源PMU。再看看板子摔成这样。算了还是放弃吧。理论上拆了主电源飞两根线是可以搞定的。但摔的机器不敢大动。万一一拆没触摸没声音什么的。要么来个CPU问题。最后决定放弃了。音量键不修了。跟客户说修的风险太大了。不搞了。客户也同意,到此此机维修完成。

网友:
修的真不错,这手艺到哪都有钱赚了

网友:
这都能修?????

网友:
这也能修?????

网友:
都变形了 还能修 厉害 厉害

网友:
变形的地方加热一下估计可以整回来。

网友:
都变形了 太厉害了

网友:
求帮助了有    我也不会的

网友:
这板都整变形了还能用

网友:
音量排线坏了是不是不能调音量但声音还是正常

网友:
这样也能修的好,这是有多6啊

网友:
主板,打磨很好

网友:
还是这个客户好说话啊

网友:
这样修好,可以收多少

网友:
这都可以修好,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给力啊,想问一下,那声音会不会太小声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