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一体机B300 PQ23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6-05-19):
小弟新手。。联想一体机 大短路,,拆开通电发现PQ23 异常发烫。 差掉就不大短了。。  现在手头上没有对应的原配件。 有什么可以代替。。。。
  芯片上面是 NIKOS P1403EV6 UNC4M2938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PQ23是隔离管,P沟道的估计后级还是有问题,打5678脚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是后继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和楼主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