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遇到过的易美逊21.5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6-05-19):
一台易美逊21.5显示器 通电显示正常 接上显示器后信号灯黄转绿 然后两秒钟后变为黄色 屏幕无显示,应该驱动板问题 VGA接口的阻值没有异常  哪坏了?

网友:
换VGA接口旁边的三极管

网友:
检查VGA接口的嵌位二极管。故障就在驱动板上。

网友:
防静电的管子 vga接口附近

网友:
那程序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是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或者vga接口处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