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固态电容会爆吗?

楼主(2016-05-19):
热风枪加热固态电容会爆?要拆个电容旁边的芯片 有个固态电容在旁边用热风枪使劲吹会不会爆?是否需要先拆点电容在吹?电容可以用热风枪拆吗?

网友:
肯定会爆呀 加隔热纸会好很多 你试试

网友A:
会爆的,上次一个拉级神舟的笔记本用的就是种电容,做BGA的时候正在拆桥,突然爆了,威力可不小,一脸的电容电子。从那次后,看到这电容和桥近的都包住再做BGA了

网友:
电容可以用风枪吹,但是如果是固态电容就有可能会吹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爆的,上次一个拉级神舟的笔记本用的就是种电容,做BGA的时候正在拆桥,突然爆了,威力可不小,一脸的电 ...

网友:
自己看咯反正就跟你说了

网友:
我因为装反而导致爆过,35V1000uf的,跟小时候玩的炮差不多威力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弱弱的想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