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9158

楼主(2016-05-19):
进不了工程模式,线刷USB插上ODIN    com不显示换了好多线也不行求好心人教教

网友:
你的刷机包有问题吧,还是你的刷机软件不支持啊

网友:
从下个包试试看可能包坏了

网友:
手机尾插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换过尾插,一般人家只管能充电,不管传送数据啊。

网友:
刷机这个东西  先考虑手法对不对  如果怎么按都进不了挖煤模式  就考虑按键是否有损坏  然后就是刷机包和刷机软件以及驱动的环节  三星的机器一定别乱刷  否则轻则基带丢失  重则字库损坏  然后就是刷机线和尾插   你刷机的新数据传不到手机里去也是白扯  如果感觉都不行的话就要考虑主板字库问题了  不过通常来说字库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刷机刷不过或者刷完起不来  综上所述你先考虑手法以及数据传输环节吧

网友:
手机没发开机怎么看对应的刷机包CHM-I9158ZMUAMG4         CHM-I9158ZMUANA1       CHM-I9158ZMUAMI3                     CHM-I9158ZMUANF3 在那里查看对应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