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usb type-c数据线?

楼主(2016-05-19):
如何选购usb type-c数据线?

  随着移动设备不断更新换代,如今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笔记本都开始引入了全新的usb type-c型接口,但是目前市场上usb type-c数据线的质量实在是良莠不济,那么要如何选够usb type-c数据线呢?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usb type-c数据线,以及usb type-c数据线选购时注意的事项,供大家参考。

usb type-c数据线 图1

  除了iOS设备以外,其他移动设备几乎都以MicroUSB接口作为标准(图1)。随着移动设备不断更新换代,我们手中都有无数根MicroUSB数据线备用,压根没有想到数据线也能成为稀缺资源的可能。但作为全新的接口usb type-c数据线,每款手机只会标配一根usb type-c数据线,对于喜欢出门带两颗手机的朋友来说,其实一根MicroUSB数据线转一个usb type-c的转换头,无论你带多少设备都可以解决了。

usb type-c数据线 图2

usb type-c数据线 图3

  在挑选MicroUSB转USB Type-C转换头时需要多多留意已购买用户的评论信息,看看MicroUSB接口插入转换头时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问题,并且尽量换其他品牌的转接头。

  usb type-c数据线怎么选:

  如果你身边的移动设备都采用了usb type-c接口,那直接购买第二根、第三根USB Type-C数据线就是最佳选择。但在选购此类数据线时注意的事项:

  1、数据线的长度

  usb type-c数据线的长度有25cm、50cm、100cm、150cm、200cm、300cm等标准。如果你需要外出携带,选择最轻巧的25mm就足够了。如果你习惯边充电边玩手机,100cm或更长的数据线才能让你有“伸开胳膊迈开腿”的空间。

usb type-c数据线 图4

  2、数据线的母头

  usb type-c数据线的母头是标准的USB,有些数据线厂商为了让母头也能实现“盲插”的体验,会对母头的触点进行改动。如果你连接数据线了充电头时经常搞错接口方向,这种母头支持“盲插”的usb type-c数据线会更适合你。

usb type-c数据线 图5

  3、数据线的形状

  目前usb type-c数据线的线缆通常有传统的圆形线、扁平线和尼龙线,后两者以“防缠绕”为卖点。然而,对直径较粗的数据线而言,基本不存在打结缠绕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追求价格更高的扁平线和尼龙线,传统的圆形线足以。

usb type-c数据线 图6

  如何区分真假“USB3.1”

  很多10元左右的usb type-c数据线在宣传中都会加入“USB3.1”的文字,并鼓吹可获得比USB3.0更快的传输速度。实际上,对特便宜的usb type-c数据线而言,十几元的usb type-c数据线基本都只有USB2.0的速度。

  1、首先我们需要了解,usb type-c接口符合USB3.1的规范,但这并不代表usb type-c就等于USB3.1。要知道,如今绝大多数配备usb type-c接口的智能手机还停留在USB2.0的速度上,而配备usb type-c接口的笔记本也大都只有USB3.0的速度。

  很多用户会将usb type-c与USB3.1混淆,是因为目前USB3.1的定义有些含糊。简单来说,USB3.1可以被细分为USB3.1 Gen 1和USB3.1 Gen 2。其中,前者的理论带宽为5Gbps,和USB3.0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将USB3.1 Gen 1理解为USB3.0的“马甲”,比如魅族Pro6所配备的USB3.1 Gen 1就只有USB3.0的传输速度。而USB3.1 Gen 2才是真正意义上的USB3.1,它的理论带宽可达10Gbps,不仅速度是USB3.0的2倍,同时还能承载更大的电压和电流。

  2、一根真正意义上的USB3.1 Type-C数据线,需要母头(USB)和usb type-c接口部分都符合3.1标准。

  目前有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USB3.1 Type-C数据线的接头部分要比普通数据线要长一截,而且表面会印有独特的认证标识(图7)。原因很简单,想获得真正USB3.1的速度和供电能力,需要在接头内嵌入定制的芯片(图8),同时需要线缆内部拥有更多的铜丝用于信号的识别、增压和加大电流的保证(图9 USB3.1 Gen 1数据线结构图)。

usb type-c数据线 图7

usb type-c数据线 图8

usb type-c数据线 图9

  对普通用户而言,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usb type-c数据线是否支持USB3.1,对十几元的数据线没有必要要求太高。但是,如果你的手机支持QC2.0等快速充电技术,切记一定要买口碑好的品牌数据线,价格贵了一点点但品质更有保证,如果数据线内电阻小于标准的56kΩ,在进行快充时可能损坏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