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过内存

楼主(2016-05-19):
一台联想IH61M的主板不过内存,报警一长三短,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报警四声,内存条件都正常,VCCSPD,SMB总线电压都有3.3v,内存时钟复位,基准电压,负载供电都正常,刷了BIOS也还是一样,我都怀疑是不是槽子坏了,但是又无明显烧坏痕迹,这个板子修的好纠结啊,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板子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这个板子内存槽还得很多,我修过好几块了

网友:
楼上的你是不是来赚分的?

网友:
你仔细观察内存槽就会发现,一般都是靠近IO那一侧

网友:
两根槽出问题的都是在那一侧

网友B:
这个刷下BIOS看看。还有就是挂在总线上的芯片出问题也会卡内存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只刷U927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内存槽还得很多,我修过好几块了

但是看不出烧坏的痕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下BIOS看看。还有就是挂在总线上的芯片出问题也会卡内存

BIOS刷过了,确定是好的。总线上的芯片你指的是SMB总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可以解决,只刷U927就行了

报警两声不显示是刷bios,这是通病。报警四声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D:
还没有,正在想是不是槽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正在想是不是槽子问题

换槽子要报价维修的,要是换上去还是一样就是自己的损失咯

网友:
换槽子 不是很好换

网友:
两根朝都试下,要不刷下bios

网友:
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换内存曹,我都没换过,你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在,在换啊

网友:
换个双面内存试试

网友E:
可以试试换个联想机的内存条,会不会是挑内存,之前有个联想的G41,D3的用KST的1600不行,最后网上找了个圣什么雷克(就是联想机原机内存的牌子)就能用了

网友:
测量内存的信号和电压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就刷了下BIOS就好 了,你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换个联想机的内存条,会不会是挑内存,之前有个联想的G41,D3的用KST的1600不行,最后网上找了个圣 ...

你真搞笑,G41本来就上不了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