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6-05-19):
前些天收到客户发来一台飞利浦MWE1220T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后测量其电源板,驱动板,按键开关输出端有稳定电压,后来我接上灯管断开屏线,屏幕可以亮,开关电源指示灯也正常受控亮与熄,后来再接上屏线就不开机了,刷过程序也一样的现象,换个新驱动板也依然一样,求群友师傅们帮忙分析下,谢了!
不开机

网友:
两个可能不是屏有短路,就是电源带不动负载,电源的问题大些,换后面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