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本 A1278 头大的维修

楼主(2016-05-19):
客户说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主板  板层短路    一查主板得2000左右     这可如何是好呢     等老大回来再说吧   这活我也干不了啊    各位大神可有高见

深爱及海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liwenshuai123 -2 什么信息有没有发出来干嘛

网友A:
发到我这里给你看上一看  修好5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到我这里给你看上一看  修好500大洋

跟我老大说去吧    他现在正在手术中    太暴力     电钻都上了

网友B:
你是咋判定的主板的板层短路了呢?

网友:
小电压板层短还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咋判定的主板的板层短路了呢?

公共点短路    板层碳化   你说是不是短路

网友:
只能修试试了

网友:
看样子可以修得好的样子,可以发给专修的地方搞一下,比如说一楼,我也能搞定

网友:
报废吧大兄弟

网友:
跑线路!!一步一步来查!!看见哪里短路了就断开飞线啊!!

网友C:
板层短路要细心加耐心加技巧加动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骗分路过

看    饼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要细心加耐心加技巧加动脑筋

嗯嗯     看老大就飞几根线   没有看图纸更没有看点位图     一把电转   一把手术刀   加点绿油     一块万完美修复

网友:
大短路看起来吓人,其实就是切除短路的部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这里有个一样的

网友:
板层碳化要看什么位置了,位置不好就直接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