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各种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19):
HP G4,客户说是用一会掉电,拿到手后开机进系统,发现温度超高,拆开清灰,几下定搞后,开机,妈的,这下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桌面就显示正在关机,我没关

机啊,这时候发现电流表电流为0,看来是在用电池,电池没电了,那我拆了电池,只用电流表,发现有时候进系统后掉电,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掉了,看来主板有

问题呀,再次拆开,打开图纸,测提保护隔离管PQ23的G级有16V电压,这个PQ23是P沟道呀,G级有16V这怎么说,看了下图纸也不想去分析了,直接拆了PQ22,

再上电,发现这时候能进系统了,但是用一会以后还是会掉电,总是用到四五分钟左右就掉了,因为之前就发现进过水,直接找进水的地方,PQ17和PQ18,发现

pq18的G级有1,1V的电压,看样子不对,再量PQ17的G级ACIN过来的,0.6v,看来问题找到了,到充电芯片上去量ACIN,是3.3V,看来是后面拉低了,由于是进

水的,别人还修过,还换过PQ17;18,那我直接拆了PQ17,发现这个PQ17的G级3.1正常了,换一个上去,裸板测一会没问题,装机,

妈的,问题又来了,

先装电池,那么插适配器没反应,再次拆开(都还好没装全),裸板接电池,再插电源,发现ACIN只有0.7左右,但是先插电源这里就是3.1V,问题找到, 分析,用电池的时候 ,D/C#高电平,拉低acok_in也就是PQ17的G级,当插上电源后,EC收到ACIN后会把D/C#置低,但是如果D/C#持续把ACIN拉低导致EC收不到ACIN的话就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么先看看PQ17这边,测得PR127这个电阻,图纸上是1M,但是测得只有40K,上家好像换过,看来是换得不对呀,换一个1M的上去,搞定。

网友A:
哥们你把PQ23保护隔离管扯了咋上地电???用电池开的机吗?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我学了几个月,还是不怎么清楚高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把PQ23保护隔离管扯了咋上地电???用电池开的机吗?

我没拆PQ23呀,

网友:
保护隔离分析的不错

网友B:
LZ技术不错啊,就是发的帖太少了,这技术应该多一些实例分享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技术不错啊,就是发的帖太少了,这技术应该多一些实例分享出来嘛

没人加分,没动力

网友:
加分了,分这么少,都给你加了

网友:
看得我有点头晕,条理也不太清楚,希望下次能说得明白些,  还有修机收了钱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种保护隔离还要慢慢学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大神啊

网友:
细心 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之前修了几台这样的没修好,谢谢学习了

网友:
这种掉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的理论杠杠的,值得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又一个大神诞生了

网友:
好厉害    理论好强呀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确实是这样解决 的

网友:
你把pq22拆了 不装 没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楼主 小白的我想问你一个事 电池的信号都是D/C#吗 还是其他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修

网友:
电压不对直接跳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