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不开机的怪问题

楼主(2016-05-19):
,飞利浦显示器不开机,拆机量各个部分板块输出电压正常,断开屏线接灯管,开关控制正常,屏幕显示白屏正常亮,当再接上屏线时就立即回复原样不开机了,刷程序与换驱动板上所有小电容后一样,无赖买一块新驱动板回来,接上后也是原复原样,实属无赖了在此求助各位群友大师,帮忙看看分析下,写的不好,望见谅!
删除

删除
删除

网友:
是屏板的问题吧,不好搞

网友A:
修不好了直接换个不就得了   费那些脑细胞干嘛   头疼

网友B:
你的屏上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了。。测测上屏的5伏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了直接换个不就得了   费那些脑细胞干嘛   头疼

关键是要知道问题所在呀!下次遇见了也好修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上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了。。测测上屏的5伏电压正常不?

屏的可能性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上可能有短路的地方了。。测测上屏的5伏电压正常不?

接上屏线不开机,都没有电压传输过去,如何测屏供电呢?

网友:
带不动负载或者屏幕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的可能性大不?

测下逻辑板有沒地方短路

网友:
屏上逻辑板短路了把,拆屏修逻辑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逻辑板有沒地方短路

好的,我再重新检查下

网友A:
修好了没呢?   最后是那里的问题?   说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下次我在遇到了不用直接给客户换新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呢?   最后是那里的问题?   说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下次我在遇到了不用直接给客户换新屏了

还没有,明天重新买了个电源板和驱动板,再上机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明天重新买了个电源板和驱动板,再上机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直接通用板点一下就可以排除屏还是板子的问题,何必再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通用板点一下就可以排除屏还是板子的问题,何必再买呢

关键是用那种板可以点亮屏啊

网友E:
你那边没有通用驱动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边没有通用驱动板吗?

我点的试过了,可以点亮

网友F:
屏短路了、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短路了、可以研究一下

额,明天就会有准确结果了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废这个劲,一切以钻钱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