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奇葩声卡维修

楼主(2016-05-19):
很久没来了,也很久没修板了,今儿来发个贴,打个照面。
自己出的机,卖出几个月了
今返回来,说是有杂音。
开机开了首歌一试,果然是的,能听到唱歌,但杂音非常大
各种啸叫,各种电流声
拆板出来,是映泰A58ML,FM2的板。

声卡是螃蟹公司的ALC662,主板图纸,当然是没有的
第一想到的是滤波电容

换了,仍然是杂音。

然后又想到是偶合电容

仍然是换了还是有杂音。

这回不行,只能换声卡了
于是翻出了个ALC662,把它换上,风枪温度有点高,再加上洗刷刷,字都掉了。

好了,进系统,麻痹,进系统之前喇叭都是没有杂音的
进到Win7欢迎界面,杂音、电流声,吱吱喳喳出来了。
看来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突然想到,既然是快进系统才出来杂音,那会不会是系统问题?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说干就干,决定装个系统试试,由于机子是我卖的,有备份,于是还原系统。
还原完,重启进入欢迎界面,他奶奶的,果然没有杂音了。
这是什么跟什么嘛,没见过驱动问题能导致声卡有杂音的。
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问我这是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遇到了。

麻痹,敢情是白忙活了半天,最后竟是系统问题,好吧,我认了。

放了首歌,心情舒畅的听着......
听着听着,貌似有点不对劲啊

仔细一听,才发现好像有一边喇叭不响。
打开Realtek音频管理器

点击左右声道,果然,有一边不响
再把音箱插到前面板,两边都响,排除了音箱问题。

拆板出来,拿一条3.5/2莲花线插到后面声音口,测量线与座子焊点,是通的,排除了插座接触不良的可能。

既然这样,问题还是出在主板电路上。
由于懒得跑电路,直接又换了一片声卡芯片
问题依旧

又把2组电容和1组电感换了
问题依旧

又以为换上的声卡不良,然后又换了一片
麻痹的问题依旧

唉,欲速则不达,老老实实测声卡工作条件吧
既然能发声了,前面的条件就省了,就测输出吧,而且是后置口的输出,前面板的已经OK了。

35、36是后面输出的

波波去年卖了,没波用了,测了35、36脚的输出电压
一边2.35v,一边4.26v,有问题,应该都是2.几的才对
问题出在4.26那只脚。
那是什么问题导致这只脚的电压偏高呢?
难道换了几个声卡芯片都是不良的?
于是又换了一片,奶奶的,问题依旧
我再也不相信是芯片的问题了

跑电路吧,看它通到了哪里
经过一番跑,得出图如下:

麻痹东西我都换完了,就差那些个电阻没换过了。
一测,果然测出了问题,测得左右声道那对电阻阻值不一样,这两个电阻应用相同,阻值肯定是一样的,左声的75欧,右声的无穷大,我万用表扭到了20M档位,还是无穷大,不可能。

就是你了,那么我应该找一个75欧的电阻换上。

我有几箱坏主板,压在屋角,懒得翻,就近找了片坏显卡,表笔捅了半天,找出了一个50欧的,这种电路,不太讲究,50欧和75欧一个卵样,我怀疑直接焊根线都可以......OK,焊上电阻。

我确信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洗板水洗刷刷,装好机

进系统,再次打开Realtek音频管理器
点击左声道,响起:读......咚!
点击右声道,响起:读......咚!
好,要的就是你读......咚!
关机,洗手,收工。

网友:
忘了说了,我用积分在基地换了无数礼品,感谢基地!

网友:
楼主累啊,加分是必须

网友:
声卡有些修起来麻烦,费时间,换接口什么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啊

网友A:
杂音的如果你修本子应该就知道 华硕的就会出这种声卡驱动不对造成杂音,还会出现摄像头颠倒。

网友:
好帖字。。讲讲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音的如果你修本子应该就知道 华硕的就会出这种声卡驱动不对造成杂音,还会出现摄像头颠倒。

本子修的少,这两年玩航模,什么都不想修了,技术都荒废了,摄像头颠倒我知道,驱动不对有杂音我是第一次遇到。
总有些用户认为什么都是最新的好,装个360撸大湿之类的乱升级驱动,乱升级系统,该补的不该补的补丁都补完,好好的系统给搞崩溃了。

网友:
直接给客户换个10来块钱USB声卡 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我看的头皮发麻,,你都换多少块芯片竟然焊盘没掉!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的头皮发麻,,你都换多少块芯片竟然焊盘没掉!牛B!!!!!!

呵呵,看来是PCB的质量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