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触发3秒掉电重启,循环,艰难修复

楼主(2016-05-19):
主板:GA-P43-ES3G  V1.0

故障:触发3秒掉电又重启,一直循环
拿到板,看下没掉件、电容无鼓包,全板MOS正常无损坏,测4PIN对地正常,个人习惯先上假负载,于是上电触发,3秒掉电又重启,如此循坏,看样子是不断保护重启,拔出4PIN触发上电,正常,于是判断是缺某供电或不稳定,因此拔除4PIN测各大主供电
1、DDRVCC  1.82
2、VCC1.2   VCC1.5
3、VTT_GMCH  1.43
总线有些高,找图纸

测Q18 D、G级电压正常,再测比较器LM324的5脚1.21V正常,6脚也正常,想看下Q18的G级波波,由于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打了下Q18的DS值,发现有点偏低,于是替换,结果还是一样。
既然这样,总线1.4应该也属正常,看了下IO,IT8718,找到12V检测电路

测了下R24  R31都只有5.3K,看来找到了,拆下来本想去找2个电阻换上去,但是想想分压电阻不大会同时坏啊!于是测了下阻值,居然正常,换了也是白搭,只能老老实实的再放上去,拔出4PIN测了下122脚的电压,4.24,但按图纸算下来只有3.06,先放一边,弄不明白

修到这没了思路,上论坛搜了下,时钟、晶振、CMOS电池不放、串口芯片、BIOS····只能一个个试了。时钟VCC  PG正常,晶振绿油油的,拆了换上还是不行;CMOS电压正常且不上电池还是老样子;串口芯片看了下图纸

难道是12V问题,但是之前4PIN测了是正常的啊,试试吧,拆了还是不行
最后只有BIOS了,看板子是双BIOS,原本想刷,但是仔细想想M  B 都一样啊!技嘉的双BIOS先对调

结果还是一样,这下彻底晕了,还是触发3秒掉电重启,一直循环,没道理啊!搜了下论坛有用的方法都试了个遍都不行,算了,上U试下吧,因为以前烧U烧怕了,如果板测试不OK不会上U,再次测U供电无短路,上U试试看吧,结果

整个人楞了,难道真的是BIOS问题,于是又把  M   B对调回去,有显但无法进入BIOS,卡52掉电又重启反复,看来真的是BIOS,再对调,正常

这板子修的真心累,还要感谢师兄指导,发帖不易,求加分
附上图纸:

网友:
是的,有时候修,某个故障,要再三确实排除,怕走弯路。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修的太累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开关针电压低的问题,原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还算好的

网友A:
你下午问我的时候我在修板子。我好像记得有的机器是因为有个检测信号,没检测到的话就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午问我的时候我在修板子。我好像记得有的机器是因为有个检测信号,没检测到的话就不触发

这个真不知道,不会和6系列一样,多个类似DSW的信号?饭前搜了下,的确是有很多板不上U是不触发,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
bios的问题确实要注意
上次修个联想y510带(显卡板的 )的北桥烧了  换了块板回来后点不亮  商家说是测试好的
我就怀疑可能cpu也挂  在发cpu回来后还是一样,放一边。最后想到刷刷bios试试  刷上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明天拿出来修修

网友:
原来I/O还有电压检测模块。

网友:
手头有块好板子(GA-P35),上次用编程器试验刷了一下bios,结果刷坏了,一直反复重启。 拆掉bios还是一样,CMOS放电后启动,第一次必然掉电自动重启,只要电源的电不拔掉,启动都正常。没想明白

网友:
上真U  别怕 我修那么久的机子 除了有一次是测CPU电压时表笔碰到了USB的铁皮才烧了一个 其他的没烧过

就算是12V大短 也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我认真看完 收获不少

网友:
wocao你搞这张板看的我好累

网友:
我是听说技嘉双bios的主板,都有bios方面的通病。

网友:
楼主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是爱坏bios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COM口坏的多  以前 修过应该早点刷个BIOS呀

网友:
BIOS居然没有一起坏 我对调重来没有修好过 都是刷了的

网友B:
怎么不上去就刷BIOS,或者对调呢
kdxa2295
拆下来刷闲麻烦,本以为掉电是IO的12V检测毛病,没想到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BIOS问题
详情

网友:
技嘉的板子COM坏了是什么现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上去就刷BIOS,或者对调呢
拆下来刷闲麻烦,本以为掉电是IO的12V检测毛病,没想到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修版 看见 技嘉P43 全部都是叫客户换版的 从不浪费时间在这版上面的
以前研究也修太久了

网友:
原来因特尔的原版有不上处理器不能触发的情况。

网友:
看到最后愣了。。bios问题导致,还要上cpu!。。。看来修机首先搞bios再说。

网友:
过程最重要,下次碰到就有经验了

网友:
遇到这板子我就先刷BIOS 再说。

网友:
楼主,总线电压高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