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电压偏高维修

楼主(2016-05-19):
                华硕P8B75-V  2.0电压高通病,BIOS检测红色,本来是12V变高到18V,刷了最新版本BIOS变成5V偏高了,表示不解。看论坛有说去掉分压电阻飞线借12V IO检测电压的,个人觉得还是换电阻的好。

  上传点位图及软件,软件只能在XP使用,不支持WIN7     附件在二楼,第一次没传上

   论坛都不让充下载分了,请兄弟们慷慨解囊,在此谢过!

网友:
前两天 修的一块主板也是检测温度高  没有点位  给客户说不影响使用  让拿走了

网友:
开时是,电压检测过高,开机会掉一次电,再次开机后会显示,并且BIOS提示电压过高。
这样修就方便了,后面有的主板直接每次都掉电了,要么不出PWOK。

网友A:
是分压电阻坏了吗

网友B:
无论什么方法 修好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分压电阻坏了吗

是的,换了5V那一组的上面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什么方法 修好就行啊

哈哈,谢版主

网友:
不用客气滴啦

网友C:
可以直接接,这个只是一个检测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接,这个只是一个检测信号。

没找到点位之前我也想直接接,后来找到点位图我就试着换电阻,平时主机板也修的少,也没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点位之前我也想直接接,后来找到点位图我就试着换电阻,平时主机板也修的少,也没什么经验

嗯这个就是一个检测信号,换电阻可以的,我也很少修。

网友E:
bios一般通过检测分压电阻的电压来判断12v正常与否

网友:
开机 过log就不动了  键盘鼠标都按得到  也没死机

网友F:
那2个电阻连IO的什么信号?

网友G: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网友H:
点位图是能在WIN7下用的
但是系统时间要修改成2011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os一般通过检测分压电阻的电压来判断12v正常与否

是IO检测这个电压,不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2个电阻连IO的什么信号?

检测电压,如果电阻失效进BIOS会提示电压过高或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没见你加分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点位图是能在WIN7下用的
但是系统时间要修改成2011才行

等会试试看

网友:
高人啊~必須點贊!

网友I:
你是这个ASUS的PCBRepairTool专用软件吗,我在WIN10 x64都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这个ASUS的PCBRepairTool专用软件吗,我在WIN10 x64都能用啊.

对啊,是这个,怎么我再WIN7下面打不开?XP可以

网友:
相连的方法省去了找电阻的时间而已  都一样 能修好的就行

网友:
分压电阻变值,这个还算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IO检测这个电压,不是BIOS

是的。输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