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 暗屏求助

楼主(2016-05-19):
现在的情况是听见duang地一声屏不亮     LCD_BKLT_PWM    LCD_BKLT_EN    LCD_PWR_EN   这三个相关信号  全由pch直接发出    但现在测得全没电压,苹果修的少    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了   之前是发现升压芯片坏了,换芯片之前LCD_PWR_EN 有的,屏上的一个5v开启,换了两个了还是没有,求大神指点迷境

网友:
从图纸走向来看,这几个应该就是   led     开启    亮度调节      屏供电的开启信号

网友:
有没有大神看看帮帮忙

网友:
沉了,难道就没人帮忙给个方向吗?

网友A:
求助苹果楼主应该悬赏一点分的。我来说说看,其实不用管什么开启信号,另辟蹊径。暗屏是背光问题,灯管或LED灯条好的话。那么我们人工给他一个开机信号 搞定。  不要接待机电压,待机会亮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苹果楼主应该悬赏一点分的。我来说说看,其实不用管什么开启信号,另辟蹊径。暗屏是背光问题,灯管或LE ...

如果我帮楼主解决了  给点分哈   新人冲级

网友:
不知道他这工作原理,但是容易出问题,搞不好烧桥,普通笔记本顺便整,苹果修的少,不敢乱动

网友B:
你的机器是不是NV的单桥?我修过一次,换桥就是没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器是不是NV的单桥?我修过一次,换桥就是没鸟用

不是nv的,是int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nv的,是inten的

INTRE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你这个 还是背光芯片的电路那边的问题多 这个桥 不进水坏的很少你只要看一下  背光电压有升压起来吗 还是升压不够

网友:
first try another screen
sec if all condition for the led driver is present and you change the driver and it didnot boost
check the feed back via and track it to tle led driver

网友:
换个PCH看看啊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很少碰到桥会引起暗屏,你还是多看看升压芯片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