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61 单桥的板子

楼主(2016-05-19):
  卡PE进度条,客户拿来说是进不了系统.我二话不说,直接刷bios,无果。本来想加焊桥的,后来变成了桥的杀手。由于是小白,焊工不行。焊桥时忘记加焊油,后来达到温度时怎么也推不动。猛地一用力,要重植珠。焊工不行啊,搞了几天才铺好珠。铺珠加焊上去时是我师父搞的。一开始是不加电,后来又加焊桥,加电了,但是不显示。问了徐老师(我有徐海钊老师qq),他说挂了。我心一想,不会吧,这么霉,这是要赔的。后来我想了想其他地方我没动,再加焊一下桥吧。
  喜报:能亮了,哈哈哈哈哈。但是故障就像上诉所说。哦,还有一点。一开始拿来时网卡灯常亮,我没怀疑网卡,直接搞桥了。后来师父叫我第一步应该搞桥。
  加焊时忘记把风扇底座拿下来,化了。有图。我还问过饼哥和徐老师有没有板子,那时问了客户换板。

网友:
那风扇是为了搞好时CPU散热时加的,化掉的底座在旁边。现在不进系统怎么办?BIOS刷过

网友A:
那外设拆了试下,网卡拆了看下。或者BIOS能禁用声网卡,先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外设拆了试下,网卡拆了看下。或者BIOS能禁用声网卡,先禁用

哥哥,网卡拆了一样

网友:
声卡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