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液晶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16-05-19):
电源灯亮,刚打开有:没有信号,之类的字弹出来,插上电脑黑屏,请问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了,驱动板哪里出问题呢?要如何检查呢?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有图像吗  接上信号  指示灯有没有变化 有变化 高压部分 没有变化驱动部分  驱动部分就秒杀了  测阻值 阻值正常 换主控

网友:
给的条件太模糊,电源灯会跳变么,板子电压正常么?等,,

网友:
LOGO都没有的话高压问题居多

网友:
这种情况,重点检查VGA接口部分。

网友:
打vga接口阻值 或者刷mcu程序

网友:
测三基色和行场信号对地的阻抗,我遇到过是行的稳压二极管短路,换后就修复了。

网友:
这个可以写个程序

网友:
刚发现我的料板堆里面竟然没有同型号的驱动板!

网友:
长城的程序容易坏

网友A:
先刷一下程序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程序再说

请问如何刷?真的不懂!

网友:
查电路把,哈哈

网友B:
如果是1931的话那八成是程序坏了,你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MCU就是BIOS程序刷上去看看在说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931的话那八成是程序坏了,你可以刷一下试试

请问大神,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这个是什么?

你那款显示器是不是长城M1931?

网友:
M1931是19宽屏的. 如果楼主的也是. 那就一般都能用.

网友:
vga头旁边有二个二极管,测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好,修好了吗!我的是驱动板上靠近VGA接口的二极管坏了,忘拍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修好了吗!我的是驱动板上靠近VGA接口的二极管坏了,忘拍照了。

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黑屏,是暗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VGA行场这个信号。。

网友:
应该是去动版有问题 加信号保护黑屏

网友:
查VGA借口

网友:
检查VGA接口右面有两个小二极管。保护用的。短路的话就直接拆掉。每短路的话就是主芯片或程序坏了 。换板吧

网友:
VGA接口边上的PNP管坏了吧

网友:
是的,暗屏的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用测灯管仪器先点亮灯管,再开机看,还是没有,就事驱动板问题

网友:
测三基色和行场信号对地的阻抗

网友:
有显示了,但画面有波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神,这个是什么?

这是程序的,你刷一下试吧!

网友E:
刷程序 还不行 就把VGA口二极管去掉  还
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刷程序 还不行 就把VGA口二极管去掉  还
不行就换驱动板

显示器修好了,但现在有波浪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修好了,但现在有波浪文?

是电源板的问题? 不会是电容鼓包了吧。  有波纹  换VGA线    如果还不行  这个和电源滤波有关系  看看电容  再不行换板子  这个板子不贵 7  8 块     有的显示器  开一会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源板的问题? 不会是电容鼓包了吧。  有波纹  换VGA线    如果还不行  这个和电源滤波有关系  看看电 ...

VGA线换过了都不行,你说是7-8块,还是78块啊?

网友:
也不说下电源板哪的问题,水波纹你搞好了吗

网友:
怎么修的,流程呢

网友(2016-06-18):
刷mcu  通病了

网友:
别告诉我你没有刷芯片的设备?线刷或者把芯片弄下来

网友:
有开机画面吗 背光正常吗 不接屏线 背光应该正常

网友:
接屏线 不行 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VGA接口或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