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711 报警 一长三短 不亮

楼主(2016-05-19):
刚拿到机子时 通电自动触发 风扇会转一会停 接着在转。。 拔掉硬盘开机等很久有能亮  但卡在两行英文那里
拆机发现有掉电容 但是补上后 风扇可以一直转  不亮机  还是报警 一长三短
求助啊
有没有BIOS  我刷试试啊

网友A:
C869 C872 这两电容不装都行,看样子是声卡部分的。 机子可能是摔过,提示什么英文能拍个图,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C845 补上后  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两个是滤波电容,补不补都没什么问题,既然能亮机就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
楼主晒晒,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69 C872 这两电容不装都行,看样子是声卡部分的。 机子可能是摔过,提示什么英文能拍个图,帮你分析一下

不亮了  现在  亮的时候  提示的英文就是没装硬盘的那个     亮也得等很久才行

网友:
英文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这是我拔掉 硬盘的

我在接硬盘。。。后面接不接硬盘都一样了。。不亮

网友C:
把外设都拆了试试

网友:
遇到一个S700,进系统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外设都拆了试试

拆干净了 已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845 补上后  还是一样的

刷bios不行就假焊桥

网友:
直观明了,技术贴...........................................

网友E:
这个机的BIOS现在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不行就假焊桥

没有BIOS啊  要不然 就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的BIOS现在不好找

全站搜索了 都没有此BIOS  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