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裸机测试

楼主(2016-05-19):
今天客户要20片B570板子。但要求测试一下。。因为板子都是全新的。。想应该没问题的。折开板子看下很新

飞两根线通电。。待机正常。。上U上内存。。找开关脚位。。找到了开关脚位触发。没反应。。如下图。。开关脚位。。。难道点错了。。打开图纸对照一下。没错。。接着点了几次还是不行闰、。难道板子有问题。。不应该啊。。全是新板子。又换板子试下。一样的结果。。后面问个师傅。。师傅也说开关脚位没问题。。师傅拿去测。。也不触发。。这下难道了。难道一块板子都搞不定。。后面打开图纸看EC脚位。。点下脚位。。不行。。看到图纸点有个隔离点。。点一下OK。亮机(用万用表触发方法: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点触发点。万用表二极管档位)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的 就是不开机的技巧吗

网友:
很明显,触发脚位找错了

网友:
现在很多板都有这样的快速开机点,一般在EC附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来看看,下次碰见一样的板子就注意了。

网友:
什么意思不懂你的意思阿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A:
你师父也开不了,只要是修笔记本都知道红笔接地,黑笔接开关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师父也开不了,只要是修笔记本都知道红笔接地,黑笔接开关点吧

这是一种比较保险的方法。。方法是一样。。

网友:
新板子怎么可断线。。这样的裸机太多了。。。很多板子都是转接小板开机的

网友:
这是个测试裸板开机的好方法

网友:
没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