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RT8243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16-05-19):
如题,,,

网友:
不能代换吧,我也修到这个机子。仁宝的HP 15-R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机器在修,电源灯老是闪,5V一会有一会无,3V也有点小波动,想换一个试试

网友:
也是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能代替的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机器在修,电源灯老是闪,5V一会有一会无,3V也有点小波动,想换一个试试

你的机器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

网友:
看样这个情况是通病,电源灯老是闪电压不稳定,换下这个芯片看下,最好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