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触发掉电

楼主(2016-05-19):
手上有个联想G480,板号:G48G48L DIS MB 11326-1M,故障是触发马上掉电然后再自己触发,电流到0。03,有时到0.12左右,掉电前测试主板各项供电都正常,换过CPU还是一样故障,求大神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6-5-22 14:59):
掉电太快,有些电压测不到,就放在那里了,今天拿到开机,电流直接跳上去了,接屏亮机了,拨掉电源再开机又是一样,想到会不会是PCH虚焊了,就用风枪吹热了PCH,再上电亮机,果断上BGA,干完冷了后再上电,每次都OK

网友:
0.12电压就出全了啊,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重点查下 3V 5V 二级转换电路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不正常 先查下主要供电

网友:
全板电压正常电流也不会这么少啊?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按照时序查啊 肯定还是缺电压 或者有短路

网友:
掉电还是缺少供电,万用表量不出来,得用示波器抓波形来查

网友:
应该还是缺少供电

网友:
一个个点压测过去,包括一些小电压

网友:
按开机时序来查,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