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3V 5v 偏底

楼主(2016-05-19):
acer e1-471G 3V 5v 偏底 EC 更新过 无思路中,。。。。
更新

网友:
换电容试试 或断开后级试一试看看电压怎么样

网友:
偏低多少了?

网友:
偏低? 能触发吗? 如果偏低能触发,那就是你万用表没电了, 如果不触发,重点查反馈电路,更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