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1S 不充电维修思路怎么修!急求!!!!

楼主(2016-05-19):
今天接到一个惠普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我加电一试5A大电流,和客户报价修好100元,同意后三下五除二拆机开修, 拆开主板后观察保护隔离管第一个P沟道MOS烧焦了,于是从料板上找到了一个P管交由同事处理,我出去了,同事换了管子后,由于此板有俩个接口,拆机后没有仔细看清楚导致插错接口了 俩分钟回来后询问同事修好了没有,他说换了管子还不行,我接到主板才发现他插错接口了,询问他加电没有,有没有大电流现象,他回答加电过了没有出现大电流现象,于是我换回正确的位置看了下有没有其他烧糊的地方,插上适配器开不开机,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点亮。适配器和电池共同存在的话加电大电流,此板采用四个管子,经跑线测量下图电感右边俩个管子的G极受充放电BQ736芯片控制,另外手指头指的俩个管子与电池接口连接应该是是电池隔离管 现在知道了哪俩管子电池隔离管就好办了,换俩个电池隔离管时随便从主板电池接口附近找来俩个管换上去,上电适配器和电池共不大电流,可以正常开机,但不能充电,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不可以开机,开机适配器电源头灯闪八下就灭了,经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手指头指的管子换成了N管,怪不得电源和电池共存时不是大电流,而可以正常开机。又找来俩P沟道管子换上,上电适配器和电池共存时大电流,去掉电池经测量发现充放电电感在插不插适配器时都为19.5V,哇瑟,这里电压怎么会怎么高啊,怪不得会出现大电流现象,正常情况下,不插电池下,不会有电压的啊,跑线跑了一会也跑不通线路这该怎么修啊?无奈下上论坛查找此板的图纸,由于主板太新,无此板的图纸,只有BIOS文件,嗨,我用不上啊,上淘宝买也买不到,,无语了,修了一天了,只好上论坛求助大神帮助我这个主板该怎么搞,本人新手上路,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不久,这是第一次遇见此问题,有点迷惘,望高手指明路!!!!

网友:
思路比较明确阿

网友A:
修这种商用机器才报100元,乱来,市场就是这样被这样搞乱了,自已麻烦自已不是,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是不是烧了,你管子换错了可能导致芯片自我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商用机器才报100元,乱来,市场就是这样被这样搞乱了,自已麻烦自已不是,

我修一个显示器都要报个120,修笔记本260起步,一天才能修到几个笔记本,很多客户都是被惯的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我也换过了还是老情况

网友(2024-12-03):
11243-1 图纸

4440S 4441S 11243-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