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33 MS-7680不定时黑屏一例

楼主(2016-05-19):
主板:H61M-E33(B3) MS-7680  VER:2.0
故障:不定时黑屏

维修结果都在下面的图里

网友:
肯定会造成啊,当U33的3 脚 5脚小于  2  6脚就会

网友:
5脚小ic没有出1.8V.

网友:
是总线供电和桥供电吗?

网友:
第一张图Q39正常时为什么是应该输出0.92V??是因为R357和R355电阻把1.8V各分了一半吗?

网友:
应该是那个位温度高,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