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SUS K55VD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6-05-19):
机器型号 K55VD
机器版号 : K55VD REV3.1

点图 BIOS等论坛都有
维修过程:机器拆散拿来 ,现象是 待机003 待机有3.3v, 5v 1.3 左右

待机芯片微烫 ,主板进过水.
根据点图维修,先修待机  .查EC没有发出5V开启(几天前修机 点图未截图)
EC在满足自身条件后 读取BIOS会发出待机开启。
去掉BIOS芯片 ,待机3V5V电压依旧 ,怀疑EC没有读取BIOS配置GPIO.
重点查EC和BIOS的通讯线路
经查为 BIOS 1 3 脚腐蚀断线

修复后亮机.

该机器正常待机为有5vSUS 无3VSU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传两张EC 和桥的背面的高清图片 ,
这两个位置也是进水比较易腐蚀的位置点下次遇见可以查看参考。

                          -----天意

网友:
ASUS的机器就是有点图有时候也不好修的

网友:
楼主的高清照不错 特别是修进水机  在没料板的情况  都不知道掉没掉件

网友:
看到华硕机器就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