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Y

楼主(2016-05-19):
有一款华硕,版号是K42DY笔记本,插电待机0.003  过20分钟左右,就变成0.000了,测无3V 5V输出,找到系统供电芯片,是RT8206A  ,14脚和27脚是连在一起的 脚位是ENBL 测的电压为0   13和28脚连在一起,脚位是SUS_PWRGD  测电压也是0   6脚主供电有18V多,3脚是P_5V3V_VCC,是5V
1脚,REV 是2V,,7脚是+5VAO,也有5V   16和17脚也输出PWM 了,24脚和25脚也输出PWM  请问大神,此供电芯片正常不?或者,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都没人回答我,好心碎啊

网友:
先换那个SUS_PWRGD的排阻,好像是通病,

网友:
看看去,也许有帮助

网友:
14/27开启不正常

网友:
是的,14脚和27脚电压为0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开启来自EC,查EC待机条件,AC_IN_OC#信号是否正常的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来自EC,查EC待机条件,AC_IN_OC#信号是否正常的低

EC 的 AC_IN_OC#信号是低,其他的我明天再测吧,我就一直不知道14脚和27脚开启信号是自己产生还是来自于EC ,谢谢提点啊

网友:
AC_IN_OC#只是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时候为高,为高的时候就关闭了EC的SUS_ON,SUS_ON是开启3V和5V的,还有连接到温控电路的强制-OFF也会关闭3V和5V ....

网友:
搞定了吗,我刚接到一台一样的,能开机几分钟就会掉电无待机,过段时间再插电源就有待机开机,

网友:
芯片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