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52l-s3 1.0

楼主(2016-05-19):
我修懵了
大神们看下

网友A:
C200电容 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00电容 漏电了。。。。。。。。。

哥哥 拆了啊

网友A:
R449电阻  换一下。。

网友A:
阻值OK 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B:
换上拉试下,换个1K左右的。然后你测下IO引脚有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OK 不一定是好的。。。。

我换了IO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拉试下,换个1K左右的。然后你测下IO引脚有无电压

我换了IO 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9电阻  换一下。。

现在又不触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IO 电压出来了

电压出来了?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出来了?能正常开机吗?

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B:
我刚卖了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卖了一块一样的板子,,。。。

现在故障是  内存没有供电 VDDA 和VCORE都出来了
而且CPU电压1.6V   发热巨大   是不是电源都保护了
就连12V  4P线都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故障是  内存没有供电 VDDA 和VCORE都出来了
而且CPU电压1.6V   发热巨大   是不是电源都保护了
...

没装CPU 管子和电容 电感 也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故障是  内存没有供电 VDDA 和VCORE都出来了
而且CPU电压1.6V   发热巨大   是不是电源都保护了
...

先修内存供电。拔掉12V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内存供电。拔掉12V修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D:
还是差IO吧,IO的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差IO吧,IO的问题大

换了IO  就好了

网友:
这维修量可真够大的,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
其实也简单  只是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