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谁有6P的硬盘通路图?

楼主(2016-05-19):
谁有6P的硬盘通路图?(拆硬盘有掉点,但没有硬盘通路图)
顺便问下6的硬盘通路图是否和6P的一样?
硬盘

网友:
也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一样的吧

网友:
下载过6P的线路图看一下就行啦

网友:
那一点通图纸上硬盘焊盘位置的红点是不是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