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Y470无显示

楼主(2016-05-19):
一台联想Y470无显示、查看电流表开机正常的感觉、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对于无图无思路的,我只能 呵呵

网友:
Y470这种电流正常却无显示,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显卡是ATI 还是NV

网友:
应该是a卡的吧

网友:
直接 去了晕卡会更好

网友:
有点简单了  哈哈。。。。

网友:
写的好简洁  Y470 分N卡A卡的

网友:
只能说鼓励发帖  方便我灌水

网友A:
加焊的显卡用不了多久,反而重置还用得久些

网友:
基本都是A卡,N卡在Y470坏的相对少很多

网友:
现在显卡坏的机器比较少了

网友:
基本都是A卡

网友:
觉、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显卡用不了多久,反而重置还用得久些

干嘛不换个新的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过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