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S3P REV 1.1 复位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6-05-19):
求助这个主板的问题在哪里.
主板型号:  GA-A55-S3P  REV 1.1
故障现象:  复位灯一闪一闪
测量结果:
待机供电3.3V 1.2V 都有
内存 1.5  VDDA  2.5V
CPU VCORE和VCORE_NB都是  0.82V
VCCSB  1.15V
/VDDP/VDDR   1.22V
时钟芯片的每一个脚都输出了正常的工件电压
SPD   SMBCLK    SMBDATA  都有3.3V
BIOS刷过
网卡与COM芯片都拆了
发给FCH的SB_PWROK  有3.3V并且稳定不跳变.
FCH发出的CPU_PG_SB  从0.5V到1.3V跳变.跟着复位灯闪的节奏.

网友:
有这个BIOS吗 ,,,

网友:
楼主你要重点检测下
io 的109脚 是不是跳变  看整个系统的跳变是不是109脚导致的 一般是这个脚 的
还有 io的 vin系列脚位  tmpin 系列脚位  风扇监控系列脚位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