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无声音

楼主(2016-05-19):
惠普cq42无声音,不是软件问题,还有温度高。一起秒杀了,重装驱动还是不行,外接也不行,后来拆机量声卡芯片供电发现38 ,25脚供电都没有,发现这个电压是U27这个管子转换过来的,管子这边都是好的,到了芯片那边就没电压,拆掉芯片还是一样,后来测量一个电容击穿了具体没量是哪个电容坏了,拔掉电容换个好的上去有电了,装上芯片,装好机器,进系统看了半小时地上地下之大陆小岛。这机器声音还可以的。温度高,加铜片就好了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机子,和你的是同样的问题,谢了

网友:
要我直接就把芯片给换了,    幸亏先拆掉芯片测了一下 ,看来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看图修很简单

网友:
芯片不工作首查电压

网友:
这个习惯好 先抽查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