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掉电维修(非BIOS问题)

楼主(2016-05-19):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E49A的笔记本。故障为开机电流跑到1.4左右掉电。E49的笔记本大家都知道的BIOS坏的多。拆机直接刷BIOS。刷了三个故障依旧。换CPU(此CPU是我们用来修CPU供电测试用的。会蓝屏,大家懂的)装上,居然亮了。但三四秒钟以后还是掉电。再从其它机器上拆个好的CPU来试试,不亮还是掉电。把原机的CPU拿到其它机器测试没问题,排除CPU的问题。但关键是为什么用我们测试的CPU机器就会亮了。因机器有点多。就先放一边。
这两天不忙,再拿出来搞搞,首先用我们有问题的CPU就会亮,用好的CPU就不会亮。头比较大。CPU的总线很多都是与南桥通信,换一个南桥。故障依旧。
还是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吧。各个供电都有,但集显的供电只有0.4左右。注意观察是先掉集显供电以后整个电流才掉下去的。二话不说,直接把CPU供电芯片换掉。还是一样。此机器CPU供电是没有场管的。是那个玻璃的芯片。手头也刚好有。直接换上,亮机不掉电。此机维修结束。(不知道为什么,我用手机照的照片传不上去。才2.4M,大家给个提示怎么搞)

网友:
这款机器4027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晶体这种容易吹坏吧

网友:
集显供电正常

网友:
这种玻璃芯片  性能不良 有一定的坏率

网友:
可以呀  技术

网友:
这个玻璃芯片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A:
E49A不支持i系列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9A不支持i系列CPU吧

本机I5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玻璃管子。。坏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B:
说下换玻璃芯片的过程阿

网友C:
把图片打开  用QQ截图功能保存就行了 图片很小但是很清晰的   就可以传了

网友:
思路不错,该排除的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图片打开  用QQ截图功能保存就行了 图片很小但是很清晰的   就可以传了

谢谢。下次发贴的时候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下换玻璃芯片的过程阿

这个没哈说的呀。风枪拆下来,清干净,风枪装上

网友:
玻璃芯片,没见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9A不支持i系列CPU吧

那要看什么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哈说的呀。风枪拆下来,清干净,风枪装上

这个好贵呀   楼主多少钱一个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贵呀   楼主多少钱一个买的

你是指风枪还是芯片哦。芯片的话应该不贵十来块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逢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风枪还是芯片哦。芯片的话应该不贵十来块一个吧。

玻璃芯片  我昨天买了 5.5一个

网友:
刚好有个,试下

网友:
你就不能用看图软件,把照片大小缩小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