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偷懒,不拆屏!

楼主(2016-05-19):
显示器换灯管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繁琐的。论坛里也有好多帖子问用什么当假负载替换损坏的灯管!今天给大家看看我是如何偷懒的呵呵!
就是普通的17寸灯管嘿嘿!套上热缩管防止背面大亮!
这样外置偷懒维修法,适用于活多忙不过来、要不上价、想卖新显示器……!如果是坏了1个以上的灯管还是拆屏换吧!
我这维修一般都是给客户看拆屏以后灯管烧焦的照片,然后讲拆屏的风险,价格谈好就换谈不好就推荐买新显示器!实在不行才外置灯管!

补充内容 (2016-5-22 11:05):
我发这个贴主旨是 给想偷懒外置有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的好的朋友个借鉴!因为毕竟真有无法全换灯管的时候,像我发帖子这个,就是楼上邻居的,修完装模作样要给钱客气一下就拉到了!这样的要是拆屏换多窝心!

网友A:
用不了几天的,我们现在都是直接换灯管的

网友B:
我接到别人修过的这样搞少了一条灯管。亮度不够,亮度不均匀,搞坏名声。换新灯管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几天的,我们现在都是直接换灯管的

您没读完我的帖子
“我这维修一般都是给客户看拆屏以后灯管烧焦的照片,然后讲拆屏的风险,价格谈好就换谈不好就推荐买新显示器!实在不行才外置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到别人修过的这样搞少了一条灯管。亮度不够,亮度不均匀,搞坏名声。换新灯管才是王道。

“我这维修一般都是给客户看拆屏以后灯管烧焦的照片,然后讲拆屏的风险,价格谈好就换谈不好就推荐买新显示器!实在不行才外置灯管!”
您应该是没读完我的帖子

网友:
好兴奋,饼哥出现而且还加了分好激动

网友:
哈哈,这个属于外置式,,,

网友:
有的时候去保护不接或者就是短接起来2端也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维修一般都是给客户看拆屏以后灯管烧焦的照片,然后讲拆屏的风险,价格谈好就换谈不好就推荐买新显 ...

我也这样维修过,现在还没有返修,不过我的是不得以而为之,拆三星屏那电路板上的镙丝全打滑了,镙丝全部打胶拧不动。拆屏拆不开所以也是这样,我的装了个灯架在里面,刚刚好放进去。

网友:
不得已的方法,我看行。

网友:
只要亮度还可以,外接也行

网友:
楼主是个喜欢动手的人

网友E:
修一个32寸电视的时候用过此种方法,但我没用套管,怕时间长了温度高化了套管

网友F:
有好处有坏处吧。省劲了,但背光效果肯定差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将就用可以的

网友:
高  又学一招

网友G:
这种做法可行吗?不会有影响吧,个人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一个32寸电视的时候用过此种方法,但我没用套管,怕时间长了温度高化了套管

不套上热缩管的话 漏光太严重了影响美观!因为贴的严实散热还可以的!当然要是有废置的金属灯管架用起来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好处有坏处吧。省劲了,但背光效果肯定差了。

对的亮度和均匀度都会下降的!但是用老显示器的客户也基本看不出区别!

最主要的是能用这样偷懒办法修的 肯定是客户想省钱的 要求不好!

网友:
又是一个办法 以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做法可行吗?不会有影响吧,个人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安全。

安全倒是没啥的,因为没有去掉高压板的保护!

我发这个贴主旨是 给想偷懒外置有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的好的朋友个借鉴!因为毕竟真有无法全换灯管的时候,像我发帖子这个,就是楼上邻居的,修完装模作样要给钱客气一下就拉到了!这样的要是拆屏换多窝心!

网友:
还真没这么干过,下次试试,能不能多卖几台显示器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样偷懒的哦。灯管会不会发热

网友:
这样还是很容易返修

网友:
背光效果肯定差劲了,一些客户难缠,不太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样维修过,现在还没有返修,不过我的是不得以而为之,拆三星屏那电路板上的镙丝全打滑了,镙丝全部 ...

买烟台劲牛的螺丝刀,和绿林的外观一样,但螺丝刀头厚,拆这个三星屏的螺丝,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烟台劲牛的螺丝刀,和绿林的外观一样,但螺丝刀头厚,拆这个三星屏的螺丝,刚刚好。

以前都是拆屏换灯管,就这次拆不开屏,镙丝也拧滑了,没办法就放了根灯管在屏后面。我的是把灯架也放进去了。

网友:
另一种思路,领教了。

网友I:
这是把灯管放到哪里了 没看出来 难道是背光的铁皮背面

网友:
还灯管有风险 听说有些液晶面板是用双面胶粘在框上的 弄不好就把屏搞碎了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确定能用用吗这样

网友:
应急使用还行

网友:
这个偷懒方式可以有

网友:
这样亮度不够  还是换灯管好

网友J:
这招也太鬼了吧。。。

网友:
此方法已经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把灯管放到哪里了 没看出来 难道是背光的铁皮背面

因为用热缩管套上了 仔细看 两端有一点漏亮的地方右侧明显

网友:
这种贴能加分,瞎了我的狗眼。。。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招也太鬼了吧。。。

对付不给维修费的邻居,不用这招真不行!

网友:
接上电容就OK了

网友K:
还是拆屏换吧,这样安全又有效果

网友D:
我从开始接触显示器维修的时候,就听说可以用电容替换,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需要用什么规格的电容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还是拆屏换吧,这样安全又有效果

是的!但是我帖子里说了,这样偷懒是为了应付特殊客户的!就像我补充里说的,费劲巴拉的换好了人家邻居不给你钱不心塞么?

网友:
什么意思 没怎么看明白 ,是变相的去掉一根灯管吗

网友:
的确是一个偷懒办法,不过只有4灯的才可以这样搞, 2灯的就没法偷懒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开始接触显示器维修的时候,就听说可以用电容替换,但是到现在也不知道需要用什么规格的电容换!

共同分享才能进步,告诉你了用3K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但是我帖子里说了,这样偷懒是为了应付特殊客户的!就像我补充里说的,费劲巴拉的换好了人家邻居不 ...

铁公鸡用户,拒修吧,这样搞弄坏名声,不想出钱还想给修好,难得伺侯

网友:
维修新境界呀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