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REV 2.02 转一下,停一下问题,附上BIOS实物图

楼主(2016-05-19):
H61M-E REV 2.02  转一下,停一下,测各电压都正常,唉,最讨厌搞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基本还没有解决过,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测全板供电  再刷BIOS

网友:
你查过时钟,复位没!还差许多没测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个一样的板子 网上下的 刷了 一转一停  下个楼主的试试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先刷一个试试

网友:
h61的板子看到头先大

网友(2017-05-12):
我这里正好有个,,全板子供电有了。。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这个最后好了吗?

网友(2017-06-25):
下载一个试试 我这也是这样 原来是没1.05 修出来好了几天 现在全部电压都有 就是转一下停  转一下停 转一下停..........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换了不起作用,找点位,看错了,找点位下了个BIOS  我的下载分呀

网友:
我这块换了pq41 ,有1.05V 但还是断

网友:
看了贴子,测pq40,pq81 都正常,bios 也刷了,还是断

网友:
PC131 漏电,导致pq22没1.8V .PC131 漏电,导致pq22没1.8V .

网友:
H61的主板 各种循环通电掉电 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就难搞了

网友(2017-07-26):
楼主给图纸分享下啊,点位图。ASUS修的多,bios坏的真没碰到几个。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不行就按H61时序图 把供电测试一下.

网友:
基本都是刷BIOS为主,查都查信号的,

网友:
给我一个呗,新人跪求827135638@qq.com

网友:
你的bios是好的吗
我又有一个原来报警,刷完了成这样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2017-08-29):
各大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是不是正常啊?这板子的vrmpg转换爱出问题,还有就是跑码后不过内存,然后重启,前面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也爱坏。其他还好。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全板主供电都有了。O_RSMRST也有3.3了。刷个BIOS看看了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是VRMPG不正常,检查一下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