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 解决网卡感叹号和风扇狂转问题

楼主(2016-05-19):
K42JC 解决网卡感叹号和风扇狂转问题

K42JC 解决网卡感叹号和风扇狂转问题.zip

网友A:
这个ASUS的部分机器论坛都有原厂BIOS 下次需要可以搜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SUS的部分机器论坛都有原厂BIOS 下次需要可以搜素

哦,不知道,我搜了一下没有才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SUS的部分机器论坛都有原厂BIOS 下次需要可以搜素

下次发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下!

网友B(2016-06-25):
引用 网友A:
这个ASUS的部分机器论坛都有原厂BIOS 下次需要可以搜素

现在论坛上所有的k42jcf1都是刷了后,网卡感叹号!上次我把原来的和这个k42jcf1合成才解决的!

网友C(2017-06-21):
引用 网友B:
现在论坛上所有的k42jcf1都是刷了后,网卡感叹号!上次我把原来的和这个k42jcf1合成才解决的!

我就是刷了F1版本的,网卡感叹号,刷这个后开不了机,电流到1.6几就循环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刷了F1版本的,网卡感叹号,刷这个后开不了机,电流到1.6几就循环跑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是下载的这个 再合成原来的  解决了感叹号的问题

网友:
感叹号的把原来的MAC写进去就不会有了。官网下的一般没有MAC

网友:
刚刚验证,完全OK;刚刚验证,完全OK刚刚验证,完全OK刚刚验证,完全OK刚刚验证,完全OK

网友(2018-01-25):
REV是多少呀,我的是2。2的能通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