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充电原理

楼主(2016-05-19):
IPAD4充电慢,充电器充电线都已换,电池在可调电源上4.2V电压充电正常,好像是主板问题。这主板上面只有几个铁皮盖,啥也看不到。这充电电路如何,好修吗?

网友A:
充电慢基本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慢基本是电池问题。

多谢指导,也只有买一个电池试试。在可调电源上充电速度快也许并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B:
电池机率不高 板上充电IC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机率不高 板上充电IC换个看看

你这么说好像也对,4.2V可调电源充电速度正常,5小时80%左右。装上去充电一晚上30%。

网友:
cdrt  辛苦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