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70D3 series1.5主板不认SATA?

楼主(2016-05-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这个板子,一开始不认SATA。  现在还是不认SATA?  换过南桥,换过南桥旁边的25M晶振。 拆了网卡。换了一个SATA接口。 把BIOS的ATA设置挨个都测试了。 数据线换了5条。 笔记本盘 台式机硬盘都试了。  时钟给南桥的sata有100M波形。 在时钟的引脚旁边测量的。 大佬们有图纸也行?给个思路也行?

补充内容 (2016-6-4 22:29):
桥又换了一个。bios又刷了一个。 IO也换了。 时钟也换了。  声卡网卡com口芯片都拆了。 大神们还如何检修啊!  难道还换北桥吗?   就一个SATA不认,就没人能给出出主意吗?

补充内容 (2016-6-5 16:42):
不搭理我,我也修好了。叫你们看帖子不回复! 就不告诉你们怎么修好的。

网友:
也没人理我的问题呢?自己顶顶。高手们给说说,哪怕你说测测哪个信号说我桥换的有问题,我在换一个也行。

网友:
好不容易请教个问题,咋没人理我啊!高手们给支支招啊!

网友A:
因为这个板子维修没啥意思了  这板子二手也就三十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板子维修没啥意思了  这板子二手也就三十元钱

主要是维修思路。和经验的积累。如何证明哪里坏了。这是一种乐趣。 要是啥都换,那还要你我维修的干啥?

网友B:
第一:南桥旁边是否有电感坏(黑色的);第二:南桥背面是否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南桥旁边是否有电感坏(黑色的);第二:南桥背面是否掉件

就7.8个电感,都测了。没有问题。 也不掉件。

网友C:
SATA这个是什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ATA这个是什么来的?

直接经过电容到AMD南桥

网友:
桥又换了一个。bios又刷了一个。 IO也换了。 时钟也换了。  声卡网卡com口芯片都拆了。 大神们还如何检修啊!  难道还换北桥吗?   就一个SATA不认,就没人能给出出主意吗?

网友:
换人  或者换板

网友:
检查看有没有掉件啊

网友:
连接SATA接口旁边的电阻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这个传输的电阻坏

网友:
SATA接口旁边的电阻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这个传输的电阻坏

网友:
补充一下是传输信号的电阻    我师父说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桥没好,也不知道怎么弄,楼主好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换桥没好,也不知道怎么弄,楼主好了没啊?

还没有,都拆完了。机剩北桥了。

网友E:
修了怎么多,直接换板算了,还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了怎么多,直接换板算了,还修毛。

呵呵  看的是经验,是技术。是思路,好不容易找这么个问题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