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S2V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5-19):
本人小白一个,请教:
开机正常,测各电压:内存,桥,总线,CPU均正常,就是不跑码,桥加焊过,BIOS刷过,均无效,不明白了,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款的通病,

网友:
各外设呢?电压正常离跑码还有一段路哦,查啊,老师没教你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症状和你的一样,楼主搞好了没???????

网友:
没有,不知怎么弄

网友:
条件都正常可以换io和桥试一下

网友:
只说供电正常,那时钟呢?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