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维修的简单维修经验

楼主(2016-05-19):
今天修了块不触发的板,详细看图吧,后来由于自己风枪烙铁不过关,出现了第二个故障,懒得弄,把故障复原,打个叉。随便做下手脚。。。我是不是有点缺德??

网友A:
字太小。看不清

网友B:
新手刚学不太懂,问下大神,请问75脚高低高跳变的意思是不是镊子短接开关针会由高变成低,然后镊子离开开机针就变回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刚学不太懂,问下大神,请问75脚高低高跳变的意思是不是镊子短接开关针会由高变成低,然后镊子离开开机 ...

是的,没错,不懂可以看下主板远程内容,TB有

网友D:
有人看懂了吗,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E:
第二个故障是连锡烧一片不?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故障是连锡烧一片不?

不是,跟这个无关

网友E:
那为什么不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错,不懂可以看下主板远程内容,TB有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不修好呢?

那是我拿风枪吹其他地方把板吹糊了

网友:
楼主这个放大镜才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看懂了吗,反正我是看不懂

不会吧,那么简单,你要是看不懂就奇怪了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斜口烙铁就会好用一点

网友:
意思就是把io芯片附近的元器件吹糊了

网友:
没听懂什么意思,语文老师气死了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
如果这两个101连一起了~后面回事啥情况?没试过

网友:
没有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坑爹,这帖子还有分( ·̀㉨·́)ง 110我要报警了!

网友:
io没坏算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是哪跟哪飞线了 ,我也看不太明白

网友:
水平不好可以练,你这样搞我是绝对不赞成。

网友:
也只有这样处理了

网友: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F:
直接用开关响SB请求上电、不经过IO、这样好么

网友:
脚位连上了

网友:
这些连接一起,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刚学不太懂,问下大神,请问75脚高低高跳变的意思是不是镊子短接开关针会由高变成低,然后镊子离开开机 ...

就是这样子的,镊子离开开机针相当于脱离了与·负极之间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开关响SB请求上电、不经过IO、这样好么

自己试下就知道。

网友:
放大镜真是亮了 我都没想到啊

网友:
直接没看懂你想说设么

网友:
同行何必难为同行修不好不修就是了

网友:
psin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经验是不是要把大家带沟里去了。

网友:
必须加分,顶你了,加油

网友:
是不是就是IO坏了!由IO给南桥的不调变,然后你想试试直接把开机桩的电压跳变直接给南桥,让南桥强制触发?但是没有成功!不过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放大镜也太脏了吧。。。。看着像掉到shi 坑过没有擦得样子!

网友:
高啊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焊工不错!!有次PS-ON断线的!!就直接将IO芯片脚挑起飞线解决!!

网友:
能不能说下和开关连的脚叫啥名字。。。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说实话,维修人都做过这样缺德的 事,谁敢说没做过,心态不平衡嘛。不过以后尽量还是不做了。保持心态平衡,善待一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太小。看不清
能看见啊 而且很清楚 这像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