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C 进水

楼主(2016-05-19):
拆机  拆CPU下来   清理进水的地方  测公供电路短路了  找到进水的地方有个电容短路去掉不短  但公供电路还短  测到CPU供电短路  CPU都没有装   上下管都拆了 公供电路不短了   CPU供电还短  4个电容拆到CPU中间的电容短路换上  换上  上下管    通电 按开关不上电  电流来回0.008到0.012  测公供电压19.几到15.几来回跳  想到刚才有个电容短路去掉没有换上去  换上电容公供电压19.几不跳了   按开关电流上去了  测CPU供电 0V  应该没有问题了   上CPU 上内存  通电  电流哗 哗上去了  亮机           CPU上管短路了还以为CPU会烧坏呢    还好没有坏  呵呵。

网友:
捡到钱了,怎么EC也加焊了。

网友A:
这板子焊油好重啊,

网友:
这钱赚得不容易,不晓得扛得了多久

网友:
进水机器...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这焊膏图的真多

网友:
厉害三言两语,三下五除二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焊油好重啊,

故意的

网友:
焊膏多防在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