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G进水机复杂化的修复

楼主(2016-05-19):
如题
版号;LA-4495p
故障 ;触发 0.3A  两秒掉电。
这款机器大伙儿应该都知道  有大电容。坏的太多了。
记得这款机  大电容导致不出CPU供电  电流应该到0,5A左右、 但也不应该会掉电。
接到机器也没想太多。直接就撬大电容

搞定之后  上电。故障还是  0.3A多一点  掉电。还是老老实实的查吧。
维修基本功  ;一看 二模  三测量。  这三招  一样都还没用上呢。。
先观察一下整板  有没有明显的故障吧。
经过观察。还是发现了异常。
发现有少量进水的痕迹、。不太明显。在触摸板下面。
清洗之后。风枪吹干

上电  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就在这了。
看图之后发现这块的八角管子  都是转换电压的。  有+3VALW转+3V  +5VALW转+5vs,1.8v的也有、 经测量。只有5v 没转出来。打值 无短路。直接从其他转换电压的控制级拉个电压过来  电流直接顺利跑马。, 还是心有不甘。毕竟飞根线 看着也不舒服、。查问题根源

大伙看图应该都明白了吧。  就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导致电压过来之后只有零点几V  导致u61控制级为低电平。管子不能导通。电压转换不出来。  但最后还挺顺利  分分钟找了个200K 的电阻换上。顺利跑马  维修结束。

最后还是要总结一下,  就算知道的通病。也不要盲目的去维修。只会费时  费力、本来也是挺简单的问题。怪自己 省掉了不该省的步骤。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算是小经验贴吧 ,希望可大家共同进步啊

网友A:
嗯 不过以后这机子不用担心大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小问题.楼主生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不过以后这机子不用担心大电容的问题了

我就是做好事儿不留名的  加分啊 兄弟

网友:
楼主你做好事了啊

网友:
二级转换不正常  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发帖没人理了  以后不发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