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没有工作

楼主(2016-05-19):
如题,CPU供电芯片没有工作,部分原理图呈上,
请各位大侠发表高见,谢谢

网友A:
40脚 电压为 0V,

网友:
测多点脚吧,最好用示波器搞下

网友:
你说一下你的芯片现在都有什么条件!

网友A:
供电有了,就差开启信号VR_ON,

网友:
旧版,Hann Star J

网友:
没有vr on看看到线路有无断线或二级电压不正常  桥等故障

网友A:
VR_ON上有两路信号相与,SLP_S3#与 PWR_GD,SLP_S3#信号连到23处

网友:
有图纸就查查来源啊,看看7楼的建议

网友:
这个你就自己多看看吧

网友:
看图纸 看看开启是谁控制的。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查开启谁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脚 电压为 0V,

40脚PGOOD  CPU 没供电,肯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上有两路信号相与,SLP_S3#与 PWR_GD,SLP_S3#信号连到23处

EC  和桥看看,是没出,还是出了是瞬间掉了

网友:
前级电压没有正常,VRON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顺着开启信号往前查

网友:
查了一天,还是没修好,可能是哪里逻辑出错了,明天再仔细研究图纸,谢谢各位大侠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了,就差开启信号VR_ON,

你可以自己给它3.3V试试。看看芯片烫不烫、或者会不会拉低

网友:
加电,脉冲一下,不敢长时间加电,

网友:
终于想明白了,电阻PR328的阻值100之前有一个符号 @ , 说明这个电阻并没有采用,也就是说,SLP_S3#这一路不用考虑,只要检测PWR_GD这个信号就行,
问题就简单多了,

网友:
PWR_GD之前是一个求和比较器U80A,再往前是五路输入,只要这五路都正常,估计问题可能解决

网友:
小白很感兴趣,坐等结果

网友:
到昨天晚上终于搞掂了,见上图,是一个电阻PR105坏了,没有反馈,导致芯片Pu15没有输出PGOOD,当然也就没有VCCP_POK,
换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个开启没有其实应该不难修的 楼主仔细看图纸修修 慢慢就会熟练了 图纸还是要多学习下

网友B:
楼主你修好没 ,分享下经验,
casan
仔细看,就清楚了,这次没认真看电路图,走了不少弯路
详情

网友:
5代前的还好修点,假负载可以骗出电压,6代以后的svid才难搞

网友:
这个肯定是没有信号过来,你查一下相与逇两个信号,

网友:
lm393 3脚电压高于2脚 没问题的话 直接换393

网友:
VR_ON没电压,跑线路往前查

网友:
你是指CPU 没有工作电压吗。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没开启是不是后面的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修好没 ,分享下经验,
仔细看,就清楚了,这次没认真看电路图,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有图纸就一个一个的查过去吧

网友:
楼主,看图水平有待提高啊

网友:
查VR_ON来自哪里,在查来路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没开启追来源,图纸上没用料的要能区分。能修好就行,涨经验了,迅维网好人多。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