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按开关灯亮,电流无弯化,换桥不稳定

楼主(2016-05-19):
华硕X55VD的机器  客户说按开机电源指示灯亮  但没任何反应  ,测试时取了电池  接电源  待机0.02 按开关 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仍为0  无任何跳变  拆机测试了主板无短路  进水的痕迹 待机 有5v无3v 开机后3v出来了    触发正常但不上电 ,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南桥工作不正常的可能性比较大   用风枪吹了下南桥 ,还是无反应,就直接 BGA了,好了,电流一路跳 变,接屏亮机,装机测试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一开机结果又变回老样子,按开关,电源灯亮了,但电流无任何变化,奇怪了,难道这桥要换,于是换了花了20分钟给换了一个全新SLJ8E上去,反复测试了一下午,再放着吧,让它过一晚再试试,之前加焊就没有挺过去一晚,第二天早上开完全正常,这下舒了一口气,想想没白换,。。。。问题来了,昨天机器交给同行,今天下午又打电话来说,电脑又开不到了,奇了怪,难道是桥有问题还是桥周边元件有不良情况,各位同行有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把拍2张图上来. 别人可以看看有没有修过..

网友:
周边电阻的可能大点

网友:
呵呵,得查下条件了

网友A:
时开时不开,不开时查待机触发条件。
BIOS、LID#和开关不良也有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开时不开,不开时查待机触发条件。
BIOS、LID#和开关不良也有这现象。

明天准备换个晶振看看,现在用风枪加热一下南棑附近就能亮,亮一会儿掉电后就不行了。坑死的垃圾ASUS

网友:
我碰到此种问题,都是进水断线。主要提bios到ec 之前断线

网友:
问题都不在PCH那,重点查ITE外围。

网友(2019-10-22):
RTC电路查一下,应该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看下背面有没有元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