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精显王背投电视不开机黑屏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05-19):
长虹精显王背投彩电不开机、黑屏的检修
长虹HP精显王系列背投彩电采用PDT-3机芯。"不开机/黑屏"是该系列彩电的常见故障,本文浅谈其检修思路,供参考。
首先,判断电源板是否正常(可测在路与不在路电压加以判断)。若不正常,则查C810(主滤波电容)两端的380V电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则查PFC电路及以前的电路;若正常,则查NQ821(STR6656)是否工作,以及开关变压器次级的8V、5V、22V、12V和+B电压正常与否(该机芯采用双电源供电,只要另一组电源无短路,则其工作与否不会影响开机)。若失去5V电压,则整机无法正常开机;8V电压降低则会产生黑屏现象;而12V电压不正常也将使主电路工作失常而导致不开机;22V是行扫描启动电压,若无则不可能开机;而无+B电压则必将无法开机。
在修理过程中,应注意在开机状态下,切忌拔去8V电源插头。否则,再次开机时会灼伤投影管。
若测量+B电压为0V,则检查+B输出端的对地电阻。此时,多为行输出管损坏,该机芯采用双扫描电路,可挑开W034以判断两只行管V404(C5588)、V481(C5143)是否损坏(在实际修理中,C5588损坏率很高)。若开关电源及行输出管都正常,可测有无行激励信号及行振荡信号。行推动级工作失常,也会引起行输出管工作异常,导致烧坏。
行振荡信号的正常与否与主板的NZ401(TDA9111)密切相关,可先测量该集成块的5V与12V供电情况。测行、场信号从该集成块是否正常输出,以及总线(SDA、SCL)的电压。
PDT-3机芯的总线由CPU板输出,检查时,首先应查8MHz晶振工作正常与否;再查5V供电是否正常;最后查U4(W27C010- 70)集成电路是否正常。另外,该机CPU板的24C64故障率也很高。
DPTV板的总线信号正常与否,将直接影响其工作状态,若不正常以及8V供电异常,都可能引起开机黑屏。此外,DPTV板异常也可能引起烧坏行管现象。
N20(KA2500)为预视放集成块,其工作异常时,若无12V供电,则会出现开机黑屏故障,当然,集成块自身损坏也会产生这种现象。NQ911(TDA6120Q)为末级视放集成块,其工作异常,也会产生开机黑屏现象。
最后,在修理过程中,如果出现开机指示灯不亮、听不到消磁声,应先检查电源板与扫描板;指示灯亮,但不能转换,应先查CPU板;黑屏但有伴音,应先查DPTV板。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