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一组CPU不电压

楼主(2016-05-19):
我这个主板是集成的,刚开始还以为是独立显卡,因为是独立显卡的话,一般加焊显卡就可以解决了,但拆看一看根本就没有显卡,空的,图一
  然后我的故障现象是图2很像,0.55电源不显示,CPU有供电,但一个电感情没有电压

网友:
按照它的方法,换八脚芯片,抽管子 ,电容都没用,还 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查查那组供电的升压 反馈电路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学习了  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